[STM32G4]
G4 可以使用早期F103开发板上的STlink下载吗?

楼主(2023-05-06):
最近想试用一下STM32G4, 想知道用早期F103开发板上的STlink 做SWD下载吗?

网友A:
可以,STlink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可以在多种设备之间进行通信,包括STM32G4STM32微控制器

网友B:
SWD下载需要一定的通信协议和编程知识

网友C:
按照步骤来就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D:
STlink引脚定义可能会因不同的芯片型号而有所不同,具体得看一下数据手册来确定

网友E:
ST官方网站下载合适的STM32G4芯片的STlink驱动程序就行

网友F:
别忘了看一下参数,有时候差一个参数就不好使

网友G:
Stlink应用挺多的,USBSPI等都可

网友H:
STM32G4 是意法半导体推出的一款微控制器,很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I:
你得看一下微控制器型号和开发板的 USB 接口是否兼容STM32G4 有多个 USB 接口的

网友J:
STM32G4 上安装 STlink SDK,按照上面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网友K:
STlink是一种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可以在多种设备之间进行通信

网友L:
从ST官方网站下载合适的STM32G4芯片的STlink驱动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