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个单片机或ARM芯片支持485接口的?

楼主(2023-05-06):
求助,有知道的推荐一下。

有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STCAI的芯片,可以串口接485芯片

网友B:
基本所有的ARM核的芯片都支持。

网友C:
题主的意思可能是说不需要485芯片就能直接实现485电平的ARM单片机

网友D:
RS485是一种物理层接口协议,是半双工差分传输的,没看到有单片机能直接支持RS485接口,都是串口外接485芯片实现,只要带串口的单片机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的意思可能是说不需要485芯片就能直接实现485电平的ARM单片机

是的,自带485AB两个信号管脚的,不用单独的芯片。我听到这个说法都有点儿小懵,不自信了,问问大家谁听说过,介绍一下。

xch
可以问一下马斯克做不做。

网友E:
所有的ARM芯片都是通过USART接收和发送485接口的信号,你非得要那么用,请你用带比较器的芯片自己模拟来做

网友F:
既然都用上485接口了,想必应该是用在需要安全且稳定的场合,你这样的使用方式是不安全的,一但有高压窜入485接口,主芯片不是要挂掉?还是不要省那几块钱的成本,老老实实外加一个485芯片。

网友:
485要隔离吗?要吗?要吧

网友G:
有厂家把单片机和485芯片合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厂家把单片机和485芯片合封的

推荐一下哪个厂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