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华芯微特MCU驱动TFTLCD显示应用

楼主(2023-05-06):
华芯微特MCU驱动TFTLCD显示,大致可以如下应用分类:

华芯微特MCU驱动TFTLCD显示应用

华芯微特MCU驱动TFTLCD显示应用

网友A:
这个有完整的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B:
使用了fsmc接口吗

网友C:
单片机的性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D:
这个是自带的lcd接口的吗

网友E:
是华芯威特芯片,不是华兴。

网友F:
最大的刷新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G:
用串口屏不香吗?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完整的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有完整的代码,用官方的DEMO板,接上显示屏,下载百度盘的程序,编译后下载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H:
驱动这两种显示模块需要特定的功能模块来支持吗

网友I:
这种接口的屏幕的优势在什么方面呢

网友J:
不同接口屏幕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通讯的速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同接口屏幕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是不是通讯的速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呢

是的 一般来说spi的接口的屏幕 数据传输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网友L:
由于屏幕带有屏驱动IC,硬件上通讯基本都是SPI4线

网友M:
因为玻璃不一样即使屏驱一样效果可能也有区别所以这部分跟屏厂要,例如VCOM配置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