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ST25R16的FTM(快速传输)模式例程代码嘛,

楼主(2023-05-06):
有ST25R16的FTM(快速传输)模式例程代码嘛,我目前有ST25R11B的,但是有些寄存器的每个位都不一样,移植了几天还是移植不出来,整蒙了

网友A:
ST25R16 FTM(快速传输)模式的示例代码

.用什么模式的寄存器?

网友B:
官方例程里面有

网友C:
ST25R16芯片的寄存器中的每个位都不一样,看一下芯片数据手册就好了

网友D:
#define FTM_CTRL_REG      0x00    // 定义FTM控制寄存器
#define FTM_STATUS_REG    0x04    // 定义FTM状态寄存器
#define FTM_DATA_REG      0x08    // 定义FTM数据寄存器
#define FTM_DATA_CTRL_REG  0x0C    // 定义FTM数据控制寄存器
#define FTM_ADDR_REG      0x10    // 定义FTM地址寄存器
#define FTM_ADDR_CTRL_REG  0x14    // 定义FTM地址控制寄存器
#define FTM_INT_REG      0x18    // 定义FTM中断寄存器
#define FTM_INT_CTRL_REG  0x1C    // 定义FTM中断控制寄存器

网友E:
看看你的代码是否符合ST25R16芯片的规范和标准,正常符合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F:
调试器看看,逐步确定执行代码

网友G:
.实在整不出来问问厂家什么情况

网友H:
是不是哪块写错了?

网友I:
如果是不确定每个寄存器的具体含义和用途,可以查看ST25R16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J:
FTM_FAST_TRANS.ASM: 该模块使用ST25R16FTM(快速传输)模式

网友K:
ST25R16 FTM(快速传输)模式的示例代码

网友L:
.用什么模式的寄存器?

网友L:
用调试器看看,逐步确定执行代码

网友M:
FTM_FAST_TRANS.ASM: 该模块使用ST25R16的FTM(快速传输)模式

网友N:
看一下官方手册吧

网友O(2024-03-15):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Q: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R: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S: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T: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U: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V: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W: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X: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