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uchGFX总是会生成失败?

楼主(2023-05-06):
报这种错误 keil_project_updater.rb:307:in check_compiler_options': undefined methodtext' for nil:NilClass (NoMethodError)

网友A:
感觉跟所选择的编译器有关,要不用stm32cubeIDE试试,这个IDE是ST免费提供的。

网友B:
从出错提示来看,跟所选择的IDE有关。

网友C:
IDE有问题吧

网友D:
跟所选择的编译器有关

网友E:
用stm32cubeIDE试试

网友F:
这个IDE是ST免费提供的

网友G(2024-03-15):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I: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J: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K: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L: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M: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N: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O: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