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429zi disco 这块板子LCD接口问题

楼主(2023-05-06):
F429zi disco 这块板子LCD接口问题

网友A:
接口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2024-04-0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C: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D: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E: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F: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G: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H: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I: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J: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K: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