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由STM32CubeMX生成的USB代码不正常,该如何修改

楼主(2023-05-07):
芯片是HK32F103CBT6。STM32CubeMX生成的USB代码编译并烧录到HK32F103CBT6后,无法被电脑识别为CDC设备,该如何修改USB的描述符,让电脑能正常识别?

楼主:
程序卡在MX_USB_DEVICE_Init();,无法进入  while (1)
  {

  }
哪位大佬帮助一下,看如何进行修改。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时钟,初始化都不过的话,很大可能是硬件的关系。

楼主:
与芯片代理交流了,带A 才有USB,没带A的,即使有USB寄存器(仿真可以查看到),也不能用。

网友B:
是不是在电脑端还要安装虚拟串口软件的吧?

楼主:
不用的,如果成功的话,会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那里直接看到串口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