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求助,CH32V307VCT6下载程序后不运行

楼主(2023-05-07):
自己做了一个核心板,可以用wch_link和串口下载程序,但是下载后程序不运行

网友A:
您好,可以直接用CH32V307 EVT GPIO工程下载测试一下,看是否有问题,此外,在EVT PUB文件夹下有307 Demo板的原理图,可以对照看一下。核心板是否有用晶振,若未使用,注意程序中配置使用内部晶振。后续若有问题,可将原理图及测试程序发我邮箱(lzs@wch.cn)看一下。下面链接为EVT下载链接: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307EVT_ZIP.html

网友B:
可以连接仿真器进行在线调试吗

网友C:
建议楼主监测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有突然下降的现象

网友D:
下载程序的时候判定下载成功了没有呀 有消息显示吗

网友E:
楼主写一个简单的程序  不涉及到任何操作 仅仅是配置一下时钟 试试看能运行吗

网友F:
可能是晶振有问题 也有可能仅仅是时钟配置导致的

网友G:
建议楼主使用可以在线调试的方式检测一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2023-06-18):
可能是下载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I:
你下载的程序地址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J:
按理来说,沁恒的芯片很简单啊,咋还能下载不运行呢?

网友K:
你电路设计的正确吗?

网友L:
检查电路板和芯片之间的连接,并确保连接正确和稳定

网友M:
芯片本身就有问题吧

网友N:
换一个正常的 CH32V307VCT6 芯片,并重新下载程序进行测试

网友O:
用编译器进行编译检查,检查程序的逻辑是否正确

网友P:
确保程序调试设置正确,包括调试模式、调试接口和断点等设置

网友Q:
看看你的程序呗,可能设置的IO或者其他的不对应,导致的吧

网友R:
是不是抄错板子了啊,哈哈

网友S:
你能下载程序,说明芯片没啥问题,估计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