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下载程序时“core is held in reset”问题

楼主(2023-05-07):
在使用stm32F103RCT6的开发板做实验,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core is held in reset”这样的提示。

使用芯片:stm32F103RCT6
下载器:ST-LINK
开发环境:Keil μVision5

问题:

提示芯片一直处在复位当中,于是检测芯片的复位引脚,电压是1V多点。
通过stm32F10xxx的开发手册可知:

复位引脚电压小于2V就认为一直在复位,大于2V才能正常工作。
尝试解决:在keil中点击下载的时候,点完之后,迅速手动将复位引脚拉至3.3V,这样程序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解决办法:我的芯片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不小心出问题了,复位引脚内部电路坏了,于是在复位引脚和外部电源之间添加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不用再手动拉高了,解决。

楼主:
我拆掉了复位电路上的电容,重新焊接了一个就能使用了。

网友A:
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B(2024-03-22):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C: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D: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E: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F: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G: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H: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I: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J: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K: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