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18P23XL 端口置1或清零

楼主(2023-05-08):
HC18P23XL  单片机  CLEAR_BIT(PORTB,1),这个命令里的端口号1可以用变量吗?

网友A:
你是想说定义一个变量,然后给变量赋值,再传递给这个函数嘛?

楼主:
是这个意思

网友B(2024-07-31):
具体到 HC18P23XL 单片机,如果使用这种命令,端口号 1 是一个位掩码,表示一个位的位置。

网友C:
CLEAR_BIT(PORTB, 1) 中的端口号 1 可以用变量替换,只要该变量在宏展开时是可用的,并且满足宏定义的要求。

网友D:
应该是行的吧

网友E:
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就知道可以不可以了

网友F:
使用参数进行传递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可以 在进行参数传递的时候要确定函数定义的时候的参数类型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啊 如果不可以 应该会报错的

网友I:
当然可以了  这样使用起来更加灵活

网友J:
只要变量的类型和函数相符就行

网友K(2024-09-19):
后面的数字可以修改,代表这个端口下的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