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学习官方示例工程的时候,发现 int main()里找不到 .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

楼主(2023-05-08):
最近在了解ST MEMS麦克风的使用,有一个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的工程,我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处理音频数据的过程,但是发现 int main()里找不到waverecorder.c文件中定义的函数 ,而且主函数中还多了加速度传感器的内容,让我很是疑惑,小白学艺不精,请问有大佬可以回答我下吗
主程序如下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LED3, LED4, LED5 and LED6 / BSP_LED_Init(LED3); BSP_LED_Init(LED4); BSP_LED_Init(LED5); BSP_LED_Init(LED6);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68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MEMS Accelerometer mounted on STM32F4-Discovery board / if(BSP_ACCELERO_Init() != ACCELERO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MemsID = BSP_ACCELERO_ReadID();
/ Turn ON LED4: start of application / BSP_LED_On(LED4);
/ Configure TIM4 Peripheral to manage LEDs lighting / TIM_LED_Config();
/ Initialize the Repeat state / RepeatState = REPEAT_ON;
/ Turn OFF all LEDs / LEDsState = LEDS_OFF;
/ Configure USER Button / BSP_PB_Init(BUTTON_KEY, BUTTON_MODE_EXTI);
/##-1- Link the USB Host disk I/O driver ##################################/ if(FATFS_LinkDriver(&USBH_Driver, USBDISKPath) == 0) { /##-2- Init Host Library ################################################/ USBH_Init(&hUSB_Host, USBH_UserProcess, 0);
/##-3- Add Supported Class ##############################################/ USBH_RegisterClass(&hUSB_Host, USBH_MSC_CLASS);
/##-4- Start Host Process ###############################################/ USBH_Start(&hUSB_Host);
/ Run Application (Blocking mode)/ while (1) { switch(AppliState) { case APPLICATION_START: MSC_Application(); break; case APPLICATION_IDLE: default: break; }
/ USBH_Background Process / USBH_Process(&hUSB_Host); } }
/ TrueStudio compilation error correction / while (1) { } }

楼主:
waverecorder.c里定义的函数如下图:

网友A:
定义的函数也许是通过主函数中调用的某个函数中调用,那在主函数中就不能直接看到。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C(2024-03-22):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D: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E: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F: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G: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H: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I: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J: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K: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L: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