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中选择开发板开始工程后弹出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with their default Mode?选择yes后无DEB

楼主(2023-05-08):
CubeMx中选择开发板开始工程后弹出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with their default Mode?选择yes后无DEB

网友A:
什么叫无DEB? 指调试端口吧。

即使选择默认 也不会影响调试的。虽然有管脚复用问题,一般至少会把SWD两根脚保留出来。

网友B: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C(2024-03-22):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D: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E: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F: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G: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H: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I: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J: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K: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