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代码中无法控制引脚状态?无论是toggle 还是write函数都无法改变初始配置好的引脚状态

楼主(2023-05-08):
明明数据手册里标的是D7对应PK4引脚,也就是设置GPIOK GPIO PIN 4才应该是改变这个引脚状态,但是之后实验发现改变GPIOJ 3反而是改变这个PK4的状态? 而且在main函数里不管写什么代码都无法改变这个引脚状态,无论是用PK4还是PJ3

我是用cubeIDE开发的,在它集成的cubeMX配置好时钟和引脚后直接就在main函数里写了HAL_GPIO_TogglePin(GPIOK, GPIO_PIN_4); HAL_Delay(1000); 是我漏了什么步骤吗

开发板是STM32F769I-DISCO

可以正常下载例程运行,开发板是好的

网友A:
引脚模式配置是否有误了

网友B:
用官方库提供的例程跑一下试试

网友C:
首先就要检查这些管脚的初始化功能到底是什么。

网友D:
很多IO口是功能复用的,你换时要考虑其引脚有没有用作其他功能

网友E:
:需要确保STM32供电电压范围内,并且连接到良好的地线。

网友F:
检查程序中对引脚的控制代码是否正确,包括GPIO初始化和状态切换等操作。

网友G:
可能 没有开启后来的IO口的时钟。

网友H:
需要确认引脚的模式、速率和开漏等配置是否正确,并且没有被其他功能占用。

网友I:
检查引脚的配置参数,确认其模式、速率和开漏等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用官方提供的例程改一下试试

网友K:
你看源码配置的是不是输出?

网友L:
确保程序下载进去是正常执行的,感觉是程序没有执行。

网友M:
这两个引脚接在哪了?你是通过什么仪器检测引脚状态的?

网友N:
是不是引脚被复用了啊?

网友O:
在程序中加入调试信息,输出引脚状态和控制信号等信息

网友P(2024-05-21):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Q: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R: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S: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