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如何修改底层来正常使用spidev0.1

楼主(2023-05-08):
  • static int   fd_ADC;
  • static unsigned int mode;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s = 8;
  • static unsigned int  speed = 500000;
  • static unsigned short spi_delay=0;
  • int OpenADC()
  • {
  •     int ret=0;
  •         fd_ADC = open("/dev/spidev1.0", O_RDWR);
  •         if (fd_ADC == -1)
  •         {
  •                 printf("Open /dev/adc error\n");
  •                 return -1;
  •         }
  •         mode=SPI_MODE_0;
  •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MODE, &mode);
  •         if (ret == -1)         {        printf("can't set spi mode\n");
  •          perror("Fail:");   exit(EXIT_FAILURE);}
  •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bits per word\n");
  •     ret = ioctl(fd_ADC,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         if (ret == -1)                printf("can't set max speed hz\n");
  •         return 0;
  • }

复制代码

网友A(点评):
大佬,你弄好了吗?我现在spi可以打开,但是怎么加PDMA?

楼主:
NUC972DF61Y 带linux系统运行,根据默认配置生成了对应的u-boot-spl.bin u-boot.bin 970uimage ubi.img并通过NuWriter.exe将这些文件烧录到芯片中。
运行如下代码: 提示can't set spi mode 用perror打印错误 提示Invalid at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