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eadc采样率

楼主(2023-05-08):
用的新唐m483芯片,想对700k左右的信号通过pwm触发进行eadc采样通过pdma输出,后续用来做带通滤波和傅里叶变化。

求大佬指点,adc的采样率部分如何设置才能满足700k信号采集的需要,看到官方文档中提到最高采样率可以达到5.14M,。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PLL_CLOCK    192000000
#define ADC_SAMPLE_RATE 6

#define SAMPLE_NUM 512
#define NUM_ADC_CHANNELS 1
#define PDMA_CH 2

int16_t  adcValues[SAMPLE_NUM] = {0};
float32_t fft_out[SAMPLE_NUM];
uint32_t ifft_flag = 0;

uint32_t i;
float32_t DSPCalTime;
uint32_t g_u32SampleModuleNum = 0;
float32_t output[SAMPLE_NUM];
float32_t temp_output[SAMPLE_NUM];
float32_t amplitudes[SAMPLE_NUM/2];
float32_t frequencies[SAMPLE_NUM/2];
volatile uint32_t        AdcInput;
float32_t AdcInput_float;
uint32_t status;

float32_t *inputF32, *outputF32;
float32_t firStateF32[SAMPLE_NUM+5];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S;
arm_fir_instance_f32 iir_inst;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g_u32COVNUMFla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u32IsTestOver = 0;

void SYS_Init(void)
{

    PF->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CLK_EnableModuleClock(EPWM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EPWM0_MODULE, CLK_CLKSEL2_EPWM0SEL_PCLK0, 0);
    CLK_EnableModuleClock(EADC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EADC_MODULE, 0, CLK_CLKDIV0_EADC(8));
    CLK_En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PB->MODE &= ~(GPIO_MODE_MODE6_Msk | GPIO_MODE_MODE7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6MFP_Msk | SYS_GPB_MFPL_PB7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6MFP_EADC0_CH6  | SYS_GPB_MFPL_PB7MFP_EADC0_CH7);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BIT7|BIT6);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5MFP_Msk));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5MFP_EPWM0_CH0;

}

void UART0_In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EPWM0_Init()
{
                uint16_t TimeBASE=1000;
    EPWM_ConfigOutputChannel(EPWM0, 0, TimeBASE, 50);
    EPWM_Start(EPWM0, EPWM_CH_0_MASK);
    EPWM_EnableADCTrigger(EPWM0,0,EPWM_TRG_ADC_EVEN_COMPARE_DOWN);
    EPWM_SET_OUTPUT_LEVEL(EPWM0, BIT0, EPWM_OUTPUT_HIGH, EPWM_OUTPUT_LOW, EPWM_OUTPUT_NOTHING, EPWM_OUTPUT_NOTHING);
    EPWM_EnableOutput(EPWM0, BIT0);
}

void PDMA_Init()
{
                PDMA_Open(PDMA,BIT2);
    PDMA_SetTransferCnt(PDMA,PDMA_CH, PDMA_WIDTH_16, SAMPLE_NUM);
    PDMA_SetTransferAddr(PDMA,PDMA_CH, (uint32_t)&EADC->DAT[g_u32SampleModuleNum], PDMA_SAR_FIX, (uint32_t)adcValues, PDMA_DAR_INC);
    PDMA_SetTransferMode(PDMA,PDMA_CH, PDMA_EADC0_RX, FALSE, 0);
    PDMA_SetBurstType(PDMA,PDMA_CH, PDMA_REQ_SINGLE, PDMA_BURST_4);
                PDMA_EnableInt(PDMA,PDMA_CH, PDMA_INT_TRANS_DONE);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

void ReloadPDMA()
{
    PDMA_SetTransferCnt(PDMA,PDMA_CH, PDMA_WIDTH_16, SAMPLE_NUM);
    PDMA_SetTransferMode(PDMA,PDMA_CH, PDMA_EADC0_RX, FALSE, 0);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PDMA);
    if(status & PDMA_INTSTS_ABTIF_Msk)
    {
        if(PDMA_GET_ABORT_STS(PDMA) & PDMA_ABTSTS_ABTIF2_Msk)
            g_u32IsTestOver = 2;
        PDMA_CLR_ABORT_FLAG(PDMA,PDMA_ABTSTS_ABTIF2_Msk);
    }
    else if(status & PDMA_INTSTS_TDIF_Msk)
    {
        if(PDMA_GET_TD_STS(PDMA) & PDMA_TDSTS_TDIF2_Msk)
            g_u32IsTestOver = 1;
        PDMA_CLR_TD_FLAG(PDMA,PDMA_TDSTS_TDIF2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void GetAdcData()
{
                EADC_Open(EADC, EADC_CTL_DIFFEN_SINGLE_END);
                EADC_ConfigSampleModule(EADC, g_u32SampleModuleNum, EADC_EPWM0TG0_TRIGGER,2);
                if (SYS->CSERVER & SYS_CSERVER_VERSION_Msk) /* M480LD */
                                EADC_ENABLE_SAMPLE_MODULE_PDMA(EADC, 1<<g_u32SampleModuleNum);
                else /* M480 */
                                EADC_ENABLE_PDMA(EADC);
                EPWM_Start(EPWM0, BIT0);

                while(1)
                {
                                while(g_u32IsTestOver == 0);
                                break;
                }
                g_u32IsTestOver = 0;

    EPWM_ForceStop(EPWM0, BIT0);

                                for(g_u32COVNUMFlag = 0; (g_u32COVNUMFlag) < SAMPLE_NUM; g_u32COVNUMFlag++)
                {
                                printf("%d\n", adcValues[g_u32COVNUMFlag]);
                }

                EADC_Close(EADC);
}

int32_t main(void)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UART0_Init();
    EPWM0_Init();
    PDMA_Init();

    while(1)
                {
                            ReloadPDMA();
                                        GetAdcData();

                };

    CLK_DisableModuleClock(EADC_MODULE);
    CLK_DisableModuleClock(EPWM0_MODULE);
    CLK_DisableModuleClock(PDMA_MODULE);
    NVIC_DisableIRQ(PDMA_IRQn);

}

网友A:
一般ADC转换速率> 2x信号频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