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的晶振能不能通过打胶固定?

楼主(2023-05-08):
一、前言

单片机的晶振是一种精密器件,它的质量和稳定性对整个单片机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大。因此,保证晶振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而晶振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机械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晶振频率的变化,进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为了保证晶振的稳定性,通常会采用一些固定晶振的方法,如焊接、螺钉固定等。而打胶固定方法是一种常用的固定晶振的方法,相比其它方法简单、快捷、成本低等优点,被广泛采用。然而,打胶固定晶振是否可行,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打胶会对晶振的性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打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保护晶振并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二、打胶固定的原理与优点打胶固定晶振的原理是,利用胶水固定晶振,形成一个接触面积较大、柔软的固定体,把外界对晶振的振动和冲击吸收,并分散到周围。这样做可以使振动的能量尽可能地分散,从而减小振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胶水的柔软性也能够有效地缓冲晶振周围的温度变化,进而保持晶振的频率稳定。此外,打胶固定晶振还能够防止晶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松动或磨损的情况。当晶振松动或磨损时,会导致晶振频率不稳定,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打胶固定晶振可以保证晶振的牢固,减小晶振松动或磨损的可能性。三、打胶固定的缺点据数据显示,用胶水固定晶振的情况下,晶振的频率变化范围可能会增加10ppm左右。这虽然对于一些不需要精细的应用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一些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的系统来说,这个误差将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其他固定方法,如压接或焊接等。四、焊接 vs 打胶固定焊接是将晶振引脚连接到电路板的金属焊盘上,此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可靠性高:焊接可以确保晶振牢固地固定在电路板上,不会因为振动或其他外部因素而松动。2)电性能好:使用焊接可以确保晶振引脚与电路板有良好的接触,可以获得优良的电气性能。然而,这种方法需要专业技能和设备,如果没有经验或者工具库存,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焊接品质不佳或短路等问题。打胶是将晶振用胶水固定在电路板上的一种方式,此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简单易行:相比于焊接,打胶更加简单,只需要一些常见的胶水即可。2)费用低:打胶所需的设备和材料成本较低,也不需要特殊的技能。但是,打胶方法也存在一些缺点:1)不太可靠:晶振的固定力不如焊接,容易因为振动或其他外部因素松动。2)电性能差:由于胶水的介入,可以影响晶振引脚和电路板之间的接触,从而影响其电性能。五、总结

晶振的固定方式需要根据具体场景来选择,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以选择最合适的固定方式,以确保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性。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不过只有那种插件式的柱型需要固定吧

网友B:
尤其是2脚直插类器件,基本都要点胶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啊  点了胶之后 还能帮助晶振抗震呢

网友D:
为什么用胶水固定晶振后 晶振会出现误差变大的情况呢

网友E:
如果使用焊接的手段 如何对外壳进行 焊接呢

网友F:
我们可以将晶振的外壳焊接到电源地上边去吗

网友G:
打胶固定的话 时间长了会不会腐蚀引脚呢

网友H(2023-11-12):
只要不影响质量就可以,建议按照规范进行

网友I:
建议焊接

网友J:
建议按照电气规范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