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串口接收唤醒机制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3-05-08):
为什么串口接收数据就会触发中断呢?
串口接收唤醒机制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串口有触发器检测电平变化

网友B:
串口接收数据的起始位的下降沿会触发中断;
如果可以,最好使用低功耗串口的接收中断作为唤醒源,确保数据不丢失。

网友C:
因为楼主是在低功耗模式进行的啊 所以就不能使用轮询的模式

网友D:
在低功耗的时候只有一些特定的信号能跳出当前模式

网友E:
如果楼主是在正常的模式下进行串口接收 是可以不使用中断模式的

网友F:
需要注意就是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唤醒的机制不同

网友G:
在低功耗模式唤醒之后,默认使用的系统时钟是HSI,所以就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

网友H:
如果在实际的项目中需要保持外部的IO口状态不变,就不能使用系统复位命令,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其他外设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