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比较输出相关的原理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3-05-08):
STM32比较输出相关的原理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呵呵 问题太大了!

STM32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功能 都是讲这些的,上百页,图文并茂。

网友B:
定时器通过对预设的比较值与计数器的值做匹配比较之后,并依据相应的输出模式从而实现各类输出

网友C(2023-06-20):
比较输出?你可以按运放来理解

网友D:
没用过它这个硬件的比较输出

网友E:
你想说的是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吗?

网友F:
可以看看手册啊,手册上基本很全的,学一学

网友G:
多看看教学视频吧,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H:
没啥注意事项啊,就正常用就行

网友I:
一般注意事项就是程序别写错了,哈哈

网友J:
不是有程序的例程么,关于比较输出的,你看看呗

网友K:
先与预设值作比较,然后按照规则输出出来,就这样吧

网友L:
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内容可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