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丝印的LED方向是怎样的?

楼主(2023-05-08):
在处理资料时,遇到这样的LED丝印,如图。请问如何判断此LED的正负极?是否上方为负,下方为正呢?

楼主:
不同国家地区的画板习惯不一样,方向标注也不同。上面的焊盘是接LED负极

网友A:
讲真,这个丝印还是第一次见,设计着实有点奇葩,可读性太差,也许是老外的习惯吧。

网友B:
可以看看走线是如何的,来判断LED的方向

走线看不出来,LED串联了一个电阻,LED两端的的线路是连接两个芯片的引脚。

网友C:
光凭丝印好像无法判断

网友D:
我来猜一下, +  -  把-延长 刚好 和边界线叠起来,不占平面空间位置
, 不写 + 占用位置,所以长的一端是LED 负

网友E:
自己画个封装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