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仿真器连接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2023-05-08):
我使用Jlink SW模式连接怎么也找不到芯片.
使用的STM32的最小系统板子.
换其他芯片接上就能识别,CW32换了好几个芯片全部无法识别.开始以为淘宝买的芯片有问题,这次是申请原厂的样片还是不行.见鬼了
SWDIO SWCLK GND 3.3V连接正确.boot0引脚接地Jlink器件支持列表已经更新添加了CW32了

还需要什么??????
CW32F030 SWD模式连接

换个芯片,SWD 方框里可以识别了,正常下载仿真都可以.

什么原因?

楼主:
看引脚是兼容的,PF06和_PF07
两个引脚接电源会影响仿真吗????

楼主:
原因找到了,第一引脚VDD,与第48脚VDD在芯片内部是不连接的.第一脚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无法工作.ST和其他国产芯片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第一引脚VDD,与第48脚VDD在芯片内部是不连接的.第一脚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无法工作.ST和其他国产芯 ...

是的,各VDD管脚需在CW32 MCU外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各VDD管脚需在CW32 MCU外部连接。

48脚VDD和24脚是内部有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各VDD管脚需在CW32 MCU外部连接。

这个电源系统框图很容易误导用户,3*VDD在芯片内部是一根线,让人以为芯片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实际上第一脚和另外两个VDD是分开的.
这个外置电容的单位也是错误的.4.7F显然是不对的

国民技术的资料一直都是国内厂商里面写的比较好的,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图就很明显告诉用户系统电源和IO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系统框图很容易误导用户,3*VDD在芯片内部是一根线,让人以为芯片里面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实际上第一 ...

谢谢您的提醒!
uF显示成了F,应该是PDF阅读器的问题。

网友B:
为啥设计VDD时不跟内部电路连接啊?是有其他方面考虑吗?

网友C:
这是自己画的板子吗?

网友D:
你这个搞得有点粗心大意了,都不看看芯片引脚定义就焊上去开始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搞得有点粗心大意了,都不看看芯片引脚定义就焊上去开始搞了。

我这是用个已有的板子测试几款声称可以替代ST的国产MCU,焊了其他厂家的(GD32/AT32/MM32/HK32)都没事,这个无法工作不让人纳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设计VDD时不跟内部电路连接啊?是有其他方面考虑吗?

可能是EMC方面的优化考虑,内核电源单独拉一根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用个已有的板子测试几款声称可以替代ST的国产MCU,焊了其他厂家的(GD32/AT32/MM32/HK32)都没事,这个 ...

可以替代与可以完全PIN TO PIN替代是两个概念啊,套用一句网红语:肤浅了。

网友E:
正常连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