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电路总是导致单片机损坏 求原因

楼主(2023-05-08):
此电路 是直流载波的uart通信   短接为了实现可接收自己发出的数据
T2CH1接单片机 发出的周期100k的CLOCK            TX RX都接单片机  D9防止灌电流
现在问题是 设备使用一段时间  短则10秒 多则几个小时  就会导致单片机损坏  (单片机的3.3和gnd短路)单片机APM32F103C8T6
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此电路设计哪里有问题  应该怎样改进。

补充:
vcc是15v直流载波 波特率是4800
单片机是3,3供电,是从78L12的12v又加了DCDC降到3.3单片机io口是5v耐受的。
加光耦隔离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我这板子太小了,放不下。这个设计是别人量产的,不加应该是有办法使用的。

---------------------------
结论:总线上加个TVS可能是有用的 我加的比较大24v的

网友A:
P1、P2接什么地方? 供电到底是来源15V,然后通过78L12、或者来源于P1、P2通过二极管D1~D4整流获得?

网友B:
电路不完整,无从分析,单片机的供电从何处来?

网友C:
MCU 用5V 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CU 用5V 供电?!

国内某些 arm核心的 是有5V供电的。

不会是国民技术吧?

网友E:
直流载波,对供电器要求非常严格,同时都会搭配专用的通讯电路,单片机如果想要采集或者监控信号,最好增加隔离芯片。
楼主的电路虽然看起来不完善,但依稀可见RX信号是损坏单片机的最大可能。建议加专用芯片驱动,加隔离芯片监控。

网友F:
如果r49左边的电压超过5v,单片机很容易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内某些 arm核心的 是有5V供电的。

核心用5V供电的没听说。外设接口用5v 的有一些。 不信你比ARM公司还牛

你再仔细看一下人家的话,看看你的理解对吗?人家原话【国内某些arm核心的 是由5V供电的】。我认为人家说的是:【国内某些arm核心的芯片,是由5V供电的】。你应该是看成了:【国内某些arm芯片的核心,是由5V供电的】。
xch
@dandantcb :220V 供电也可以,内置LDO,或者DC/DC。内核仍然还是1.0~1.2V 的。 你得学一下ARM体系结构
小华半导体的很多arm核单片机都是5V供电的。用几伏供电跟什么核没有关系。。。

网友G:
用M_BUS标准总线,解决一线电源双向通信的问题,不过是主从低速半双功的架构。多可靠。

网友H:
VCC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I:
可能是电压问题

网友J:
这图上半部分,输入高压和单片机供电之间,存在直流通路。。。太恐怖了。。

网友K:
VCC是12V,
R49左边应该是 RS232_TX, 而不应该是VCC,
R32的右边应该是接RS232_RX,现在只接了三极管,而且R32的电阻值偏小了。

烧的原因是R40和R42上拉到的VCC高于了MCU_VCC+0.3V; 单片机规格书里面有写这个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RS232那边的地不知道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L:
成本要求严格不?

网友M:
现在问题是 设备使用一段时间  短则10秒 多则几个小时  就会导致单片机损坏  (单片机的3.3和gnd短路)单片机APM32F103C8T6?单片机到底是3.3还是5V呀?

这个明显是3.3V的单片机啊,你不看数据手册的么?

网友N: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仅仅只是这部分电路引起的烧单片机,建议这部分电路与单片机的UART端口间用高速光耦隔离一下,隔断直流通路

网友O:
高级电工用手就可以知道零火线。。。
楼主还是贴全电路吧!

网友P:
7812那个输出是干啥的

网友Q:
1、先断开电路看还会不会烧,确定是这部分电路引起的。
2、示波器观测通信过程中单片机电源纹波 以及VCC电压波动范围。
3、VCC电压包括毛刺有没有超出晶体管耐压值,进线端一般要加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R:
不是3.3V还是5V的问题,是有高频高压脉冲串入串口,通过IO口寄生二极管串入单片机电源,表现就是单片机VCC直通GND,串口IO不是直通单片机VCC就是直通GND。当年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解决,不过我用的是24V,寄生电容串入的。这个电路用8位机一点问题没有,用在ARM上要改电路。至少有个单端悬浮。

网友N:
我查了一下专利,有二个方法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一个是在P1P2二端添加TVS管,这个很方便,在现有电路板上就能够测试;二是在单片机侧添加光耦隔离,需要重新改版。请看贴图

网友S:
首先,单收,或者单发,看哪个导致单片机损坏。
再者,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部分的波形,看是否有过高的脉冲或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是3.3V还是5V的问题,是有高频高压脉冲串入串口,通过IO口寄生二极管串入单片机电源,表现就是单片机VCC ...

您好,确实如您所言,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只是之前就是用的5v单片机,然后现在我换成了3.3的STM32  跟您的说法完全相符  能否展开讲一下什么是单端悬浮。感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如您所言,这个电路是没问题的 只是之前就是用的5v单片机,然后现在我换成了3.3的STM32  跟您 ...

既然用的是3.3V单片机,就将5V改3.3V不就得了,何必赌I/O 5V耐受,而I/O 5V耐受一般需要设置成OC。

网友N:

大家回答的很多了,楼主还是不明白,概况起来说根本原因只有二个:1. 线路P1P2会感应到各种电磁场信号,会有高频高压出现在这二条线上,最后通过电路引入到单片机的端口,再通过单片机端口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引入到单片机内部的供电单元,烧毁供电单元,造成单片机电源通道对地短路,此其一;2. 并非所有3.3V的单片机都兼容5V电压,这个通过查阅单片机手册便可以知道。楼主说所用的单片机是5V耐受的,那这一点可以忽略。
当送入单片机端口的信号电压高于单片机的额定电压时,单片机端口的保护二极管就会导通,外部电压通过路径上的电阻连接到单片机的供电单元,形成电流倒灌,倒灌的电流达到一定大小(或能量累积到一定大小)后就会烧毁单片机的供电单元,从外部现象上看就是单片机的电源引脚短路。

解决办法有二个,我已经说了,楼主可能没看仔细。既然不能加隔离原件,那么可以在P1P2二端添加一个TVS管,这个不需要改版,直接焊在现在的电路板上就行

网友N:

刚才仔细看了楼主的电路图,发现R40和R42的上端都接到5V上了,改接到3.3V就不存在5V耐受的问题了。再在P1P2二端加一个SMBJ15CA的双向TVS就能够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