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STM32F334如何才能配置不同的通道有独自的触发源?

楼主(2023-05-08):
我现在想尝试用STM32F334来制作三相PFC,需要采集每一相的电感电流,采样时间都是在开关周期的中点进行采样,还要同时对每一相的电压进行采样,六路采样每个都是不同的触发源,我看STM32这种基于序列的触发做起来只能使用软件实现,如果不使用软件的话请问如何才能配置出类似于C2000系列的基于SOC的触发?

网友A:
你如果画图配合下就好了。

你三相六路是互补出来的吗?

网友B(2023-06-20):
我记得网上是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的

网友C:
你可以去找关于电机驱动板的开源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D:
不使用软件,可能不太行

网友E:
用外部中断是可以实现触发的

网友F:
这种采样触发,是不是得用ADC啊?

网友G:
对电机部分不是太熟悉,不过感觉触发用软件实现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H:
定时触发呗,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I:
一般MCU要是支持电机驱动这种专用的MCU,实现C2000这种效果还有可能

网友J:
用基于序列触发好像也行

网友K:
C2000一般都是做电机驱动的芯片,这么比较有点难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