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国产 32位 触摸单片机 JS32T031

楼主(2023-05-08):
1.
产品特性
• 内核与系统
– 32 位 ARM® CortexTM-M0 处理器内核
–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48MHz
– 32 个指令周期 32 位硬件乘法器
– 32 个中断源,可配置 4 层中断优先级
– 支持 SWD 调试接口
– 支持位带
• 存储器
– 64K/32K 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 4K/2K 字节的 SRAM
– Flash 1Bit ECC
•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 2.5V ~ 5.5V 供电
– 片上电容 LDO 为芯片内系统供电,LDO 带
过流保护
–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8 档可编程电
压监测器(PVD)
– 内嵌 48MHz(±1%) 高速振荡器
– 内嵌低速振荡器 256KHz
– 内置时钟安全系统(CSS)
– WDT 复位
• DMA 支持
– 支持的外设:FLASH,CRC,ADC,TK
• 多达 30 个快速 IO
– 18/26/30 个多功能双向 IO,支持开漏输出
– IO 内置上拉电阻 30K,下拉电阻 10K
– 4 个 IO 可以触发边沿响应中断,唤醒低功
耗模式
• 通讯接口外设
– 1 路 SPI,主机模式下最高支持 26Mbit/s,
支持 1/2 线主从模式,支持 IIC 模式
– 2 路 UART,支持单线通信
– 1 路 UST,支持 UART,SPI,TIMER 功能,
• LED 显示控制
– 支持多达 8 个 150mA 灌电流 IO
– 支持软件推共阴 LED,大电流 IO 用作 COM
– 支持软件配置正反推增加驱动 LED 数量
– 支持软件配置恒流驱动 LED 显示
• LCD 显示控制器
– 支持 4 COM x 22 SEG
– 支持 ROW 模式和 FRAME 模式扫描
– 动态扫描 duty:1/1,1/2,1/3,1/4
– 动态扫描偏置电压:1/2,1/3
– 允许软件随时更新显存数据,不影响显示效

– 支持对比度调节和低功耗模式显示
– 支持闪烁功能
– 扫描频率为 30Hz~120Hz 可调
• 6 个定时器
– 3 个 16 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支持 1 个
IC/OC,可组合用于 IR 控制编码,支持 3
路 PWM 输出
– 1 个 16 位定时器(UST),支持 4 路 PWM,
带死区控制,支持 1 路 PWM 码流输出
– 1 个看门狗定时器
– 1 个系统时间定时器:24 位自减型计数器
• 高安全性
– 支持硬件加解密程序,防止程序被盗
– 支持 16/32 位 CRC 校验,保证数据准确性
– 支持 ECC 纠错,提高程序存储可靠性
• 低功耗模式
– 支持 IDLE,STOP,SLEEP 模式
– 33.7uA@SLEEP:5V,系统时钟 256KHz,
除 LCD 显示没有其他外设,等待 IO 按键唤
醒,CPU 停止
– 7.5uA@SLEEP:5V,等待 IO 按键唤醒,
除 256KHz 其它时钟关闭,CPU 停止
– 3.0uA@SLEEP:5V,没有其它外设,等待
IO 按键唤醒,所有时钟关闭,CPU 停止
– 30uA@SLEEP:5V,等待触摸按键唤醒,
除 256KHz 其它时钟关闭,CPU 停止
– 唤醒时间最快 24us
• 触摸按键 TK
– 18/26 个 IO 可配置成触摸按键功能
– 采用半自动扫描方式,支持并联模式
– 无需外部参考电容
– 可调节触摸按键灵敏度
– 可通过动静态 10V 传导测试
• 1 个 12 位高精度 ADC
– 支持最高 266KSPS 采样率
– 支持 18/26 个转换通道
– 转换范围:0 ~ VvCC
• 96 位的芯片唯一 ID(UID)
• 封装
– SOP20/SSOP20
– SOP28/SSOP28
– LQFP32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0℃ ~ 105℃

楼主:
附件是32位 M0 内核 触摸 MCU

楼主(2023-06-26):
基于M0 的触摸MCU 性价比高,国内还是非常难的的

网友A:
支持滑条触摸吗,可以通过触摸唤醒吗

网友B:
看手册,似乎是上电从256kHz启动,启动电流应该很低,但工作条件电流表格里却至少8mA,优势被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滑条触摸吗,可以通过触摸唤醒吗

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