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字地和模拟地、TYPEC/TYPEA/MICRO固定脚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3-05-08):
数字地和模拟地、TYPEC/TYPEA/MICRO固定脚接地的问题

1.TYPEC 6pin四个固定脚不直接接PCBA的GND。分别串联一个电阻和并联一个电容到GND,这个电阻和电容分别选择多大更为合适?这种接法更利于通过ESD静电测试?不会造成GND电位波动吗?除了加ESD 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2.模拟地和数字地接一个大电阻在并联一个电容,单点接地。这个和直接接0R的电阻或者磁珠有什么区别?优缺点在哪里?

网友A:
这四个脚理论上是要接机壳的,用于消除共模电流回流RE,接线屏BI层,或ESD回流层。一般用高频电容串接糸统地。

@QWE4562009 :不会啊,ESR,ESL低的电容才对。可保证RE,CE,ESD.
用电容直接串接 岂不是会造成接地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