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低压球泡灯 输入36V 输出 3V 2.5A AP5160 DCDC降压恒流芯片 LED驱动方案

楼主(2023-05-08):
AP5160 是一款效率高,稳定可靠的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内置高精度比较器,固定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特别适合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AP5160 采用 SOT23-6 封装,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的电阻值来设置流过 LED 灯的电流,从而设置 LED 灯的亮度,外驱 MOS 管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7.5A。AP5160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 300KHz,可使外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最小为 620ns,并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解,工作频率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 EN 端加 PWM 信号,可调节 LED 灯的亮度。
应用原理图

应用信息:
AP5160 采用峰值电流检测和固定关断时间的控制方式,电路工作在开关管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AP5160 典型应用图,当 MOS 开关管处于导通状态时、输入电压通过 LED 灯、电感、MOS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 Rcs 对电感充电,流过电感的电流随充电时间逐渐增大,当电流检测电阻 Rcs 上的电压降达到电流检测阈值电压 VCS_TH 时,控制电路使得 DRV 输出端变为低电平并关断 MOS 开关管。当 MOS 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时,电感通过由 LED 灯、续流二极管 DFW 以及电感自身组成的环路对电感储能放电。MOS 开关管在关断一个固定的时间 TOFF 后,重新回到导通状态,并重复以上导通与关断过程。
电器特性

产品实际应用:输入30V 输出3V 2.5A 线路图

产品实际应用:输入30V 输出3V 2.5A 线路图BOM表

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