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DM-QFP100-34SVEA3测评】+ISP方式下载

楼主(2023-05-08):
1、什么是ISP
ISP是In-System Program的缩写,即在系统编程。用户可以直接下载代码,而不用把mcu从pcb板上取下来。
ISP需要mcu本身支持,ISP方式也比较适用于生产烧录。

2、引导配置

通过查看数据手册,可以看出来,上电之前需要把ISP引脚(PA8)拉高。

3、软件
SYNWIT-PRG_V3.3.6.exe,在官方分享的网盘中可以下载到。

4、跳线
将PB12、PB14、连接至J6上面的TX和RX,将ISP引脚连接至3.3V。

5、连接、擦除、下载
正确选择串口号、波特率、选择文件,即可进行握手、擦除、下载。

网友A:
我们如何确认当前的mcu是支持isp方式下载呢

网友B:
系统存储器启动方式,即我们常说的串口下载方式(ISP),建议使用这种,速度比较慢。方便快捷,不用购买高额的JLINK。

网友C:
使用ISP下载模式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专用的ISP下载软件啊

网友D:
在使用串口ISP烧写之前,我们还需要设置硬件跳线,让CPU进入ISP状态

网友E:
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

网友F:
    isp技术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开发模式,它只要在电路板上留下个接口(如ispdown的十芯插座),配合ispdown的下载电缆,就可以不用拔出芯片,在电路板上就可以对芯片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如何确认当前的mcu是支持isp方式下载呢

看datashee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ISP下载模式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专用的ISP下载软件啊

一般芯片厂商都会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