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M,特征单次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字节长度是多少?

楼主(2023-05-08):
各位好。CH582M的芯片,用自带的BLE\Peripheral工程,SIMPLEPROFILE_CHAR4_LEN长度最大只有20,超过20蓝牙调试助手就显示无数据。请问各位大侠哪里修改可以增大特征单次的发送字节长度的?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B(2023-10-25):
你可以分包发啊,每包小于等于20就好了

网友C:
默认代码中char1~char4默认通信数据长度都是1,char5是5。
BLE从机例程中注意修改如下几处
1.config.h中BLE_BUFF_MAX_LEN改为最大值251
2.gattprofile.h中SIMPLEPROFILE_CHARn_LEN(n=1~5)改为最大值243(char4默认使用notify,协议开销少一个字节,故MTU可以到244)
3. 如果需要使用notify且发包负载大于20个字节,CH58xBLE_LIB.h中的ATT_MTU_SIZE也需要扩大为最大负载+3
BLE主机如果是手机APP,要看APP的是否对MTU有调整。如果手机APP是BLE调试助手,连接后要在APP右上角修改MTU为251(最大值视情况而定)
以上是BLE4.x的情况;如果是BLE5.x,单包MTU可以扩大到500+字节,但对于无线通信速率没有帮助。

网友D:
这个你看看定义,是否能设置长一些呢?

网友E:
我觉得不如分包了,简单操作

网友F:
可以用分包的方式,这样能临时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蓝牙好像最大能支持128字节的发送吧,不知道记没记错

网友H:
CH582M模块在LoRaWAN协议中,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指令的字节长度通常为1个字节。这个字节包含了一个指令标识符(ID)和一个参数标识符(Parameter ID),用于标识要设置的参数。具体的参数值通常在后续的数据包中传输。因此,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指令本身并不包含参数的字节长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