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VET6出现error in include chain(com_m33.h):unknown type name'_STATIC_INLINE'

楼主(2023-05-08):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而且用兆易提供的例程还会出先L2006U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这种问题

网友A:
无定义变量,看看头文件包含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B:
有可能是固件库自带的core_cm33.h文件版本太低了,你可以试试删掉固件库里CMSIS文件夹里面的那几个和CMSIS相关的.h文件,这样keil会调用keil安装目录里的最新版.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