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AN0162——AT32F423 GPIO应用笔记

楼主(2023-05-08):
AT32F423 GPIO应用笔记
前言
这篇应用笔记介绍AT32F423的GPIO功能及固件驱动程序API的配置和使用,并对BSP例程的软件设计加以说明,同时演示使用方法并展示实验效果,供用户参考。
AT32F423xx的通用功能I/O (GPIO)提供了一系列与外部环境通讯的接口,可用于MCU与其他嵌入式设备之间通过数字或模拟方式的通讯。AT32F423系列的GPIO还提供了丰富I/O复用功能,能够使得多个外设可以同时工作,并且保证每个引脚在某一时刻只会连接到一个外设,从而避免了外设冲突的产生。
参考资料
  AT32F423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23\examples\gpio
  RM_AT32F423系列技术手册文档的通用和复用功能I/O(GPIO和IOMUX)章节
  Datasheet_AT32F423系列数据手册
支持型号
  AT32F423xx
1 GPIO特性
AT32F423支持多达86个双向I/O引脚,这些引脚分为6组,分别为PA0-PA15、PB0-PB15、PC0-PC15、PD0-PD15、PE0-PE15、PF0-PF2 PF6 PF8-PF1 0、每个引脚都可以实现与外部的通讯、控制以及数据采集的功能。
   A.每个引脚都可以软件配置成浮空输入、上拉/下拉输入、模拟输入/输出、通用推挽/开漏输出、复用推挽/开漏输出。
   B.每个引脚都可以映射到16个外部中断
   C.几乎所有I/O口可容忍5V
   D.所有I/O口均为快速I/O,寄存器存取速度最高fAHB
   E.每个引脚都有独立的弱上拉/下拉功能。
   F.每个引脚都可以软件配置输出驱动能力。
   G.每个引脚的外设功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操作锁定,以避免意外的写入I/O寄存器
   H.GPIO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SCR)和GPIO位清除寄存器(GPIOx_CLR)为GPIO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T)提供位访问能力
2 GPIO
GPIO在复位期间和刚复位后,复用功能未开启,大部分I/O端口被配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每个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成四种输入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和四种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开漏复用)。
每个I/O端口对应的寄存器允许半字或字节访问,每个I/O端口位可以自由编程。
2.1 GPIO toggle
AT32F423提供的I/O口均为快速I/O,寄存器存取速度最高为fAHB,所以可以看到GPIO翻转频率能够轻松达到75MHz:
......
其他详细功能描述及应用示例源码请参考附件源文档。

网友:
IO的功能挺多的。

网友A:
所有的io口都可以配置成这些模式吗?

网友B:
普通的io和快速的io的速度上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C:
哪种应用需要使用特殊的快速io口呢

网友D:
这个感觉输出的波形非常的细腻 没有什么明显的棱角了

网友E:
感觉快速io口可以用于pwm输出控制电机的转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快速io口可以用于pwm输出控制电机的转动啊

非常不错的想法啊  控制的能更加细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