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define SET_BIT(VAR, BIT)

楼主(2023-05-08):
#include <SQ013L.h>
#define SET_BIT(VAR, BIT)VAR = (VAR | (0x0000000000000001 << BIT))
#define CLEAR_BIT(VAR, BIT) VAR = (VAR & (~(0x0000000000000001 << BIT)))
#define GET_BIT(VAR, BIT) ((VAR >> BIT) & 0x0000000000000001)
(0x0000000000000001 ,怎么要这么多位数?HC18P235L也可以这么用吧?

网友A(2024-07-31):
您提到的 0x0000000000000001 是一个64位的掩码(mask),它的作用是指定一个二进制位的操作(如设置、清除、获取某个特定位)。这种掩码在位操作中用于精确地操作特定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