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开关电源初级限流导致带不动载

楼主(2023-05-08):
LLC半桥谐振开关电源,因为是交直流通用的,输入范围175-300DCV,187-264ACV,输出电压40-58V,电流3A。
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初级限流导致了低端输入的时候带不动载,但是因为成本原因MOS管型号是18N50,初级限流也没办法调大,不然打短路会坏管子,变压器匝比20:9,变压器初级电感71,电容473,电感31,频率100khz左右,芯片是6599。

楼主:
@xch 坛友能否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llc 电源的输入电压不稳? 如果不稳,不适合于llc。因为llc 调整适应输入电压变化范围的能力很差

楼主(点评):
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反激形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么大功率不好做成大块头的反激电源。

网友A:
给llc 与输入之间加个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llc 与输入之间加个PFC

的确是不错的选择,我和同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