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3P3N预驱的芯片最高电机电压

楼主(2023-05-08):
3P3N预驱的具体硬件怎样实现的?

3P3N预驱的芯片 (LKS32MC035DL6S8) 最高电机极限电压 是多少?

如果考虑 VCC 最高 28V, PMOS gate 一般 -20V,  系统极限电压是 28+20 = 48V ?

网友A:
还能这样算?

网友B:
看浮空电压

网友C:
PMOS一般上管会和电机供电有个上拉,如果按照G和D之间压差为0,保持PMOS截止,那么电机VCC电压应该等于预驱VCC供电,从手册来看预驱VCC最高耐压28V,所以电机极性电压是28V。但MOS有个开通阈值电压,比如D和G之间压差4.5V导通,那么PMOS需要截止时VDG压差需要小于+4.5V,从这里可以得出,电机极限电压应该小于28+4.5V。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供电到输入还有压降,MOS阈值也会更低,每个MOS阈值电压都会有偏差,所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