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接收2个以上字节出乱码

楼主(2023-05-08):
void USART2_ISR(void) interrupt 8 using 1
{
        unsigned char redata;
  unsigned char i=0;
  RW485 = LOW;
  if(S2CON&1)
        {

    var0 =0;
    redata = S2BUF;
    var = redata;
    var += var0;
    combuf[compointer++]=redata;
    if((S2CON & 0x04) == P)
    {
      buf[0] = 0x21;
      buf[1] = 0x22;
      SendStr232(2);
    }
    S2CON&=(~1);
  }
}

代码如上,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个字节正常,发送2个以上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A:
S2CON&=(~1);---不是应该放前面吗?
SendStr232(2);---这是啥函数?
串口中断函数,光处理接收,不处理发送吗?

网友:
第一个字节对,第二个字节开始出错,优先考虑你的停止位和数据位,校验位是否和发送端相同。8n2发给8n1的设备就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错,一错到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