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网卡不能使用

楼主(2023-05-09):
默认编译出来程序,烧录到IOT板子,网卡不能使用,没有识别到网卡。

网友A:
是不是安装的不对啊

网友B:
网卡没配置好吧

网友C:
重装一下就好了呗

网友D:
重新烧录网卡程序

网友E:
换一个最新的网卡驱动

网友F:
检查IOT板子的硬件配置

网友G:
软件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H:
网络连接是什么状态

网友I:
检查一下网络配置

网友J:
换个网卡好使不

网友K(2023-07-19):
是不是操作有问题,默认的一般没有问题,按下面操作:

需要使用命令# ifconfig eth0 up启动网卡,默认开机不启用,参考下面的设置后可以使用网卡:

测试IoT板子,使用buildroot默认配置编译出来的image,eth0和eth1都能连上路由器。
# ifconfig eth0 up

[ 1136.488184]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PHY [stmmac-0:01] driver [RTL8211F Gigabit Ethernet] (irq=POLL)
[ 1136.499852]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No Safety Features support found
[ 1136.507300]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No MAC Management Counters available
[ 1136.515005]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IEEE 1588-2008 Advanced Timestamp supported
[ 1136.524571]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configuring for phy/rgmii-id link mode
# [ 1138.587341]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138.595941]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udhcpc -i eth0
udhcpc: started, v1.33.1
udhcpc: sending discover
udhcpc: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15
udhcpc: lease of 192.168.1.15 obtained, lease time 86400
deleting routers
adding dns 192.168.1.1
# [ 1157.017696] ma35d1-gmac 40120000.ethernet eth0: Link is Down
# ifconfig eth1 up
[ 1162.207216]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PHY [stmmac-1:01] driver [RTL8201F Fast Ethernet] (irq=POLL)
[ 1162.228627]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No Safety Features support found
[ 1162.236080]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No MAC Management Counters available
[ 1162.243784]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IEEE 1588-2008 Advanced Timestamp supported
[ 1162.253028]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configuring for phy/rmii link mode
# udhcpc [ 1164.314960] ma35d1-gmac 40130000.ethernet eth1: Link is Up - 100Mbps/Full - flow control rx/tx
[ 1164.323569]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1: link becomes ready
-i eth1
udhcpc: started, v1.33.1
udhcpc: sending discover
udhcpc: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16
udhcpc: lease of 192.168.1.16 obtained, lease time 86400
deleting routers
adding dns 192.1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