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20调试串口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23-05-09):
N9H20调试串口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A:
需要检查程序是否正确地打开了串口、是否正确地发送了数据,以及是否有死循环等导致程序阻塞的问题。

网友B:
检查单片机串口管脚是否接好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发送成功啊?

网友D:
两个设备的发送和接收 要交叉连接

网友E:
串口线连接正确、接口标号对应有效,并且所使用的串口与你程序中配置的串口是相同的。

网友F:
检查单片机串口发送管脚是否设置为输出状态

网友G:
建议使用示波器检测串口信号

网友H:
需要检查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等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J:
楼主是如何确定串口是没有输出的呢 是通过上位机接收软件 还是示波器

网友K:
串口接线是不是正确 发送端和接收端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L:
看一下是不是能正常进入发送数据的函数里边

网友M:
首先楼主能不能完整的运行完发送函数呢

网友N:
没有输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程序运行有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O:
楼主是通过循环方式还是中断方式进行串口发送数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