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主机发送的重启信号错误

楼主(2023-05-09):
从机发送完ACK后,主机发送重启信号,实际是一个停止信号。

网友A:
I2C主机发送重启信号前,SCL是处于低电平的。
发送重启信号,应该在SCL=0时,先拉高SDA,再拉高SCL,最后在SCL=1的情况下拉低SDA.
如果发送了重启信号,只检测到停止信号,很可能是从机发送完ACK后没有及时释放对SDA的控制,导致SCL已经变成高电平后,从机才释放掉对SDA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