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几个AD口同时有电压,当测量一个的时候,其他AD的电压对测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5-11):
所有电压都在小于AVDD时候,会测得AD值偏高吗?

网友A:
如果设置以及硬件连接都没有问题的话 是不会偏高的

网友B:
理论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有的通道之间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C:
这个还得具体看楼主使用的是哪种电压基准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使用了不同的通道采集不同的电压这种情况是吗

网友E:
如果在正常的采集电压范围内 没有其他错误的话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可能是电压采样电路问题

网友G:
输入电压小于AVDD时,采样电路将无法正常工作,测出来的是不准的

网友H:
可以试试增加电压看看

网友I:
检查一下电路的电路板连接

网友J:
反正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网友K:
为啥要小于AVDD啊?

网友L:
会偏高吧?没这么弄过

网友M:
你这么弄,ADC方面估计就不会稳定工作了吧

网友N:
会高吧,估计是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