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寄存器开发流程

楼主(2023-05-09):
首先明确用寄存器开发玩的就是内存
通过地址映像我们了解到这块内存

如下图想要玩哪个功能就玩哪块的内存

以GPIOA外设为例
玩的就是 0x4001 0800 - 0x4001 0BFF这块内存

通过地址偏移可以有更详细的配置
0x4001 0800 +0x00就访问到了这个寄存器

访问到了你得玩起来呀,使用*解引用且赋值就可以操作这块内存了,按照参考手册正确的赋值的值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例如CRL寄存器解引用 |=0001 意思就是配置为通用推挽输出,且输出模式最大速度为10MHZ 这里只是举例,实际还需考虑移位,不影响其它位,总结就是与(&)0是清除,或(|)是赋值

上述只是对stm32寄存器的开发做一个大致的说明 想要真正的实现功能需要多个寄存器配合。

网友A:
寄存器开发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B(2024-03-22):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C: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D: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E: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F: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G: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H: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I: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J: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K: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