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华芯微特 MCU 在 PCB 板级设计中对 ISP 引脚的处理

楼主(2023-05-09):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系统编程,使用片内驻留出厂引导程序(BootROM)配合UART/SPI等外设进行烧录。

华芯微特全系列 MCU 的 ISP 机制是:当芯片上电后检测到 ISP 引脚持续 5ms 以上的高电平后,将会进入 ISP 模式,片内的用户程序将不会得到执行,此时配合使用华芯微特的上位机(SYNWIT-PRG_Vxx.exe)通过串口执行程序擦除、更新等动作。
对于华芯微特全系列 MCU 在板级设计中 ISP 引脚的处理:在板级设计必须留出 ISP 引脚(eg:留个焊点),防止调试过程中芯片锁死后或不正常工作后,通过 SWD 端口已无法接入内核访问,即常规意义上的“变砖”,此时可通过 ISP 串口擦除恢复初始状态,可以看出 ISP 作为一种保留手段在突发意外情况时十分有效,此外,为避免外围环境干扰导致芯片 ISP 端口在上电时被拉高而致使误入 ISP 模式,常见表现为用户程序未得到执行,故在板级设计中 ISP 端口推荐接 10K 下拉电阻

特别对于 SMW181、SWM190 系列芯片,其早期设计机制有所差异:如果产品开发过程中有应用 Userboot 功能,当芯片上电后检测到 ISP 引脚持续 5ms 以上的高电平后,将优先执行 Userboot 程序,ISP 功能将不会执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UserBoot 程序会顶替掉 ISP ,二者互斥),只能通过 SWD 方式进行程序的擦写。所以,在 Userboot  调试过程中,初始化完成系统时钟后,预留一大段延时,以免在 Userboot 程序 或 APP 程序调试过程中,锁死 SWD 导致无法连接下载烧写的情况,而在 Userboot 调试完毕后,可去掉上述延时,程序健壮性应由用户保证。另外,由于上述机制的缘由,在 Userboot 功能应用中,ISP 端口必须外接上拉,否则应推荐接下拉。

楼主:
ISP引脚,一般在正常工作模式或SWD烧录时置为低电平,或接下拉电阻;在需要用ISP串口烧录时,把ISP引脚置高电平,上电或复位MCU,在对应的串口擦除程序或烧录软件。

网友A:
在系统可编程,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

网友B:
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ISP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

网友C:
对于单片机来讲可以通过SPI或其它的串行接口接收上位机传来的数据并写入存储器中

网友D:
ISP技术的优势是不需要编程器就可以进行单片机的实验和开发,单片机芯片可以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调试结束即成成品,免去了调试时由于频繁地插入取出芯片对芯片和电路板带来的不便。

网友E:
很多家公司的单片机都具备ISP功能,ISP在单片机领域的应用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网友F:
现在大部分的mcu都支持这种下载方式,那么外围器件支持这种模式的多吗

网友G(2023-06-10):
ISP程序下载接哪几个管脚

网友H:
通常需要设置ISP引脚的电气特性、时序参数、中断优先级等相关参数,并根据具体的编程器或仿真器进行匹配和测试。

网友I:
改单片机引脚的初始状态,可以使用单片机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功能来实现。

网友J:
在一些应用场合下,ISP接口可能不需要使用,可以将其禁用以避免误触和干扰。

网友K:
一般可悬空的

网友L:
ISP引脚需要与外部编程器或调试工具进行连接,因此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正确的连接方式,并且保证连接稳定可靠。

网友M:
在使用ISP接口时,需要注意安全性、稳定性和兼容性等因素

网友N:
应参考相关数据手册或者官方文档,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O:
把不用的单片机引脚设置为输入

网友P:
在进行编程或调试时,需要对相关ISP引脚的电平进行控制。如RESET引脚需要拉低来进行复位操作,而ISPSDA和ISPCLK引脚需要在特定的电平下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Q:
ISP引脚通常需要配置为特定的功能模式,如复位模式、编程模式或调试模式。根据引脚的不同作用,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来配置引脚。

网友R:
有些引脚可能比较容易受到ESD(静电放电)或其他干扰而损坏,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添加防静电二极管、增强电源抗干扰能力等。

网友S:
在使用ISP接口时,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平台和程序需求进行引脚设置和配置。

网友T:
ISP引脚的具体处理方式和细节会因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和硬件平台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