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请问极海的单片机怎么加密

楼主(2023-05-09):
用老版本的jflash选择st的单片机加密后无法解密,用新版的jflash好像没有加密选项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加密吧,要么外挂加密芯片。

网友B:
外挂加密芯片吧

网友C:
楼主,请问你所说的”加密“是指固件加密,还是防止读取?

网友D:
外挂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