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报道:干式电容器与油式电容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5-09):
  油浸式电容器是以植物油、矿物油等绝缘油为填充物的电力电容器。那么在无功补偿装置中,油浸式电容器的优缺点有哪些呢?电力电容器厂家为什么推荐使用干式电容器进行补偿?

  1、油浸式电容器的优缺点

  在进行无功补偿时,油浸式电容器的优势有绝缘性能强,散热能力好、稳定性。目前在中压和高压方面,应用更加广泛。

  油浸式电容器的优缺点

  油浸式电容器的优势有绝缘性能强,散热能力好、稳定性在运输过程中,油浸式电容器容易出现碰撞导致电力电容器密封出现问题;这样油浸式电容器运行时,容易出现渗漏油的情况。干式电容器的应用

  和油浸式电容器不同,干式电容器是以非液态绝缘物填充的电力电容器,它不存在渗漏油。

  在运输过程中,油浸式电容器容易出现碰撞,导致电力电容器密封出现问题;这样油浸式电容器运行时,容易出现渗漏油的情况。而且绝缘油具有易燃特点,遇到明火后还会起到助燃的效果。

  2、干式电容器的应用

  和油浸式电容器不同,干式电容器是以非液态绝缘物填充的电力电容器,它不存在渗漏油问题。不过不同介质生产的电容器性能会有所差距,不能盲目选择。例如微晶石蜡、蛭石、环氧树脂等等。

  当环境温度过高时,通常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甚至将电力电容器退出运行,以免受到高温的以你选哪个。那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力电容器,究竟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高温高热环境对电力电容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金属化膜和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两方面。

  1)金属化膜

  一般情况下,电力电容器的极间主介质,多数是金属化膜。而大多数金属化膜的最高运行温度为85℃,不建议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如果环境温度过高的话,电容器的容值衰减将会增大。

  目前已经有不少电容器厂家,开始研制耐高温的金属化膜,将金属化膜最高运行温度提升到100℃以上。在电力电容器铭牌上,一般会规定该电容器允许运行的温度范围。如果环境温度高于或低于此范围的话,可能会出现故障损坏。例如电容器运行温度超过55℃后,每超过10%,电力电容器的使用寿命会降低一半;当电容器实际运行温度接近70℃时,电力电容器会出现热击穿和鼓肚现象,最终导致电力电容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