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8080接口驱动lcd屏Demo

楼主(2023-05-09):
请问8080接口驱动lcd屏相关问题。官方例程用的是重映射,我是使用的XMC默认的复用功能。如果可以求一份Demo

网友A:
这种接口是一种常见的接口标准,用于连接单片机和液晶显示屏。它使用8080总线协议来进行通信,其中包含8位数据总线、读写信号、片选信号等。它通常用于控制字符型液晶显示屏或图形型液晶显示屏。

在使用8080接口连接液晶显示屏时,单片机可以通过向液晶显示屏发送命令和数据来控制显示内容。常用的命令包括清除显示屏、移动光标、设置显示模式等。同时,单片机还可以向液晶显示屏发送数据来显示字符或图像。

总之,8080接口是一种用于连接单片机和液晶显示屏的标准接口,它使用8080总线协议进行通信。

网友A:
一般来说,实现单片机通过8080接口驱动LCD的DEMO,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1.了解液晶显示屏的型号和8080接口的具体连接方式,并确认单片机的IO口与液晶显示屏的接口相对应。

2.编写初始化程序,设置单片机IO口的输入输出模式,并配置LCD显示屏的相关参数,例如显示模式、显示区域等。

3.编写主程序,实现向液晶显示屏发送数据和命令的功能,例如写入字符、清屏、设置光标等。

网友A:
具体的实现方法可能因单片机型号和液晶显示屏型号而异。建议您参考相关的单片机和液晶显示屏的开发文档,并结合具体的开发环境和编程语言进行开发

网友B:
他官方的例程里的IO对不上吗?对不上,你改一下IO口复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