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360电子元器件知识:如何区别普通电阻和保险电阻?

楼主(2023-05-09):
价格:221 元

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在正常情况下具有普通电阻的功能,一旦电路出现故障,超过其额定功率时,它会在规定时间内断开电路,从而达到保护其它元器件的作用。保险电阻分为不可修复型和可修复型两种。

功能

在电路图中起着保险丝和电阻的双重作用,主要应用在电源电路输出和二次电源的输出电路中。它们一般以低阻值(几欧姆至几十欧姆),小功率(1/8~1W)为多,其功能就是在过流时及时熔断,保护电路中的其它元件免遭损坏。

在电路负载发生短路故障,出现过流时,保险电阻的温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升高到500~600℃,这时电阻层便受热剥落而熔断,起到保险的作用,达到提高整机安全性的目的。 [1]

判别方法

尽管保险电阻在电源电路中应用比较广泛,但各国家和厂家在电路图中的标注方法却各不相同。虽然标注符号目前尚未统一,但它们却有共同特点:

(1)它们与一般电阻的标注明显不同,这在电路图中很容易判断。

(2)它一般应用于电源电路的电流容量较大或二次电源产生的低压或高压电路中。

(3)保险电阻上面只有一个色环。见附图所示,色环的颜色表示阻值。

(4)在电路中保险电阻是长脚焊接在电路板上(一般电阻紧贴电路板焊接),与电路板距离较远,已便于散热和区分。

规格标准

(1)RN1/4W,10Ω保险电阻,色环为黑色,功率为1/4W;当8.5V直流电压加在保险电阻两端时,60秒以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2)RN1/4W,2.2Ω保险电阻,色环为红色,功率为1/4W;当3.5A电流通过时,2秒之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50倍以上。

(3)RN1/4W,1Ω保险电阻,色环为白色,功率为1/4W;当2.8A交流电流通过时,10秒内电阻增大为初始值的400倍以上。

如何区别普通电阻和保险电阻

都具有电阻的功能,只是电阻保险丝等于电阻加保险丝,当所加的功率超过电阻的功率时,保险丝会烧断,不会整个电阻烧冒烟起来。而电阻是当所加的功率超过本身功率时,会烧起来,冒烟。

如何检验保险电阻好坏

保险电阻器又称熔断电阻器,它在电视机、录像机、CD、VCD影碟机及仪器、仪表等高档电器中应用相当广泛。保险电阻器在电路中起着电阻和熔丝的双重应用;在正常情况下,它作为电阻器使用;当电路出现故障(例如超过所保护电路的规定负荷)时,保险电阻体上的熔断材料就会与电阻膜层发生反应(反应变化时间用秒计算),造成电阻膜层断裂,使保险电阻的阻值变得很大或无穷大,保护相关电路中的有关元器件不被损坏。 保险电阻的电路符号与封装形式,目前保险电阻器的电路符号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检验方法

1、 外观在正常光照条件下用目测法检验。

2、 电阻的外形尺寸用精度为0.02mm的游标卡尺在正常光照条件下进行检验。

3、 电参数用“YD2810D型LCR 数字电桥”测试仪在1KHz 频率下进行测量。高温检 验,将被测元件放入130℃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中,5分钟后进行测量。

4、 电气性能用“冲击实验台(自制,保险电阻专用)”在常温下连续冲击30次,再做短路熔断测试。

5、 电阻表面印记用酒精**擦拭三次以后仍应清晰可辨。

6、 引脚抗弯性能:用镊子夹住电阻任一引脚的中间位置,折弯90°,然后扳直,如此为一次,要求3次折弯在同一平面的同一方向上,要求不能有断裂现象发生。

7、 可焊性按可焊性检验规范进行检验,应符合5.2.1的规定。

保险丝电阻损坏该如何是好?

保险丝损坏该如何是好?一旦发现保险丝电阻烧坏,应先查明烧保险丝电阻的原固,绝不允许盲目更换,更不能用普通电阻代换。如果无相同规格的保险电阻,可按以下方法进行应急代换。

1.用电阻和保险丝串联起来代用将一个电阻和一根保险丝(或保险管)串联起来代用,电阻的阻值、功率与保险电阻的规格。例如原保险电阻的规格为10Ω、2W,则电阻可选用10Ω/2W的,保险丝的额定电流I由公式I平方R=56%P其中R为电阻值(Ω),P为额定功率(w)。此例可得出额定电流应为0.3A。

2.直接用保险丝代用一些阻值较小的保险电阻损坏后,可直接用保险丝代用。这种方法适合于1Ω以下的保险电阻,保险丝的熔断电流值可按上述公式由原保险电阻算出。

3.小电珠代用小电珠有一定阻值,当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其灯丝就会发光或烧断,根据这一特点,可有效地代替保险电阻。常用手电筒小电珠的冷态电阻为十几欧姆到几十欧姆,额定电流为几百毫安。检修时可据实际情况而定。

关于普通电阻和保险电阻的相关区分方法就介绍就到这了,如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