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蓝牙BT抗干扰技术总结

楼主(2023-05-09):
若蓝牙设备与 Wi-Fi, IEEE 802.15.4 等设备都在2.4 GHz ISM 频带中工作,如果在两个蓝牙设备之间传输的数据包与在与其他蓝牙、Wi-Fi 或 802.15在相同时间和频率信道传输的数据包发生冲突,会导致蓝牙接收机接收错误包。

蓝牙采用了多种技术来降低冲突概率并降低错包率。

(1) 蓝牙帧长度短且快。

蓝牙数据包通常只有一半大小,速度快四倍。拥有小而快的数据包可以更有效地使用频谱并显着降低冲突的可能性。

(2) 蓝牙自适应跳频技术(AFH)

自适应跳频可以有效避开干扰。关于自适应跳频技术,在之前文章“WiFi 与蓝牙BT共享信道机制(自适应跳频-AFH)”详细解析整个过程。

(3) 尽管有上述两项技术,仍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干扰,发生错包。

网友A:
蓝牙数据包跟哪个比只有一半大小啊?

网友B:
对于同频干扰主要靠改善解调门限,这种改善一般都比较有限,对于邻频干扰主要靠改善滤波器的滤波性能

网友C:
采取跳频、信道侦听、重传、加大功率等方式来改善

网友D:
蓝牙技术已经包含了自适应跳频功能,当WiFi和蓝牙在不同的设备中时,这种功能就能见效

网友E:
在智能家居及物联网应用当中,其传输数据量相对音频而言较低,因此可以降低速率提升抗干扰性以及提高传输的成功率

网友F:
BLE  对 所 有 数 据 包 使 用 强 大 的  24  位  CRC, 以 确   保 最 大 程 度 地 抗 干 扰 。

网友G:
在信号比较密集的场所 蓝牙比较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H(2023-10-21):
楼主具体应该如何规避干扰问题呢

网友I:
那楼主查明干扰的来源了嘛

网友J:
蓝牙采用了多种技术来降低冲突概率并降低错包率。

网友K:
功耗低是BLE的特点

网友L:
蓝牙的传输距离是10米左右

网友M:
BT蓝牙技术通过调频扩频和分组通信的原理实现设备间的无线通信和数据传输。它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低成本、简单易用

网友N:
同频段的信号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O:
在选择蓝牙模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产品是应用于什么样的环境,产品的使用寿命周期等

网友H:
屏蔽罩是蓝牙模块提高的抗干扰能力的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