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语言指针p、*p、&p、*&p、&*p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3-05-10):
前言

在C语言中,指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指针是一个变量,其值为另一个变量的地址。使用指针可以直接访问内存中的数据,这使得C语言非常灵活和强大。在学习C语言时相比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和*的区别了,但你知道*&p和&*p又代表什么吗?

写个测试程序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C语言代码,可以用来演示上面提到的几个标识符,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几个标识符的意义:

#include <stdio.h>int main() {    int a = 10;    int *p = &a;    int **pp = &p;    printf("a=%d\n", a); // 打印a的值    printf("&a=%p\n", &a); // 打印a的地址    printf("p=%p\n", p); // 打印p的值,即a的地址    printf("*p=%d\n", *p); // 打印p所指向的变量的值,即a的值    printf("&p=%p\n", &p); // 打印p的地址    printf("*pp=%p\n", *pp); // 打印pp所指向的指针变量p的值,即a的地址    printf("**pp=%d\n", **pp); // 打印pp所指向的指针变量p所指向的变量的值,即a的值    printf("&pp=%p\n", &pp); // 打印pp的地址    printf("*&p=%p\n", *&p); // 打印p的值,即a的地址    printf("&*p=%p\n", &*p); // 打印p的地址    return 0;}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看输出结果:

a=10&a=0x7fff87a4ce94p=0x7fff87a4ce94*p=10&p=0x7fff87a4ce98*pp=0x7fff87a4ce94**pp=10&pp=0x7fff87a4cea0*&p=0x7fff87a4ce94&*p=0x7fff87a4ce94

这个程序定义了一个整型变量a,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p,一个指向指针变量p的指针pp。程序输出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标识符所代表的值或地址。运行这个程序,可以看到它的输出结果,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标识符的含义。

从上面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p打印的是a的值,也就是p指向变量的值,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想必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他的变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吧!

  • p:指针变量名。在定义指针变量时,需要指定指针所指向变量的数据类型。例如,int *p; 定义了一个指向int类型变量的指针变量p。

  • *p:解引用操作符。它用于访问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值。例如,*p = 10; 将10赋值给p所指向的变量。

  • &p:取地址操作符。它用于获取指针变量p的地址。例如,int *p; int **pp = &p; 定义了一个指向指针变量p的指针变量pp。

  • *&p:这个操作符等价于p。它首先将p取地址,然后再将其解引用,得到p本身的值。

  • &*p:这个操作符等价于p。它首先将p解引用,得到p所指向的变量的值,然后再将其取地址,得到p本身的地址。

小结
  • a 和 *p 输出的,都是变量 a 的值。

  • &a 和 p 输出的,都是 a 的地址。

  • &*p 和 *&p 其实都是 p,也就是 a 的地址。

网友A:
*&可以相互抵消

网友B:
怎么理解C语言里的指针?

网友C:
在定义指针变量时需要使用“*”符号来指示这是一个指针类型变量。例如:int *p; 表示定义了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p。

网友D:
指针也可以组成数组,即每个数组元素都是一个指针类型。例如:int *arr[10]; 表示定义了一个包含10个整型指针的数组。

网友E(2023-06-10):
在使用指针时需要格外小心,避免出现潜在的错误。

网友F:
使用指针可以使程序更加灵活、高效地操作内存中的数据,对于处理复杂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具有重要作用。

网友G:
用于获取指针所指向的地址上存储的值。例如:int a = 10; int *p = &a; printf("%d", *p); 表示输出p所指向地址上的值,即变量a的值。

网友H:
在C语言中一个指针占用多少字节

网友I:
C语言指针/引用/取值

网友J:
使用指针时,必须将它指向一个变量的地址或者为它分配空间方能使用

网友K:
用于获取某个变量的地址。例如:int a = 10; int *p = &a; 表示将a的地址赋值给指针p。

网友L:
如果不小心修改了指针的地址或者越界访问了内存,就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等问题。

网友M:
指针操作比较灵活,但也容易出错

网友N:
利用指针变量可以表示各种数据结构; 能很方便地使用数组和字符串; 并能象汇编语言一样处理内存地址,从而编出精练而高效的程序。

网友O:
指针可以进行加、减等运算,例如:int *p = &a; p++; 表示将指向地址后移一个单位,指向下一个内存单元。

网友P:
C语言中,指针是一种特殊的变量类型,它存储了一个内存地址,可以用于访问该地址上存储的数据。

网友Q:
地址、指针这个确实是C语言中的精髓,能极大的利用空间内存

网友R:
变量及地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