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自举的电压跟随器

楼主(2023-05-09):
前几天翻一本老外的晶体管cookbook的书籍,发现一个带自举的电压跟随器。电路图如下:
so the Figure 16 circuit has an input impedance of roughly 900K.
据说能达到900k的输入阻抗
画了一下小信号图:

为了比较这个自举电路带来的影响,C1和C2没有短路,C3短路。
经节点电压法解方程:r12=R1//R2 vbe=V1-V3当vcc=12V时,ib约等于5.6uA,rbe=26mv/5.6uA=4.66e3欧

Zi=vi/((vi-V1)*s*c1)=0.56M beta=200 VCC=12
Zi=0.67M ,beta=300 VCC=12
当VCC=5V,rbe变大,beta=300,Zi接近1.7M

网友A:
C2自举电容,本质是正反馈。因此,这个电路输入阻抗提高是以带宽变窄、电路稳定性变差为代价的。

网友B:
天书一样,,,

网友C:
以前手上就有一本收集这些奇怪巧妙电路的书籍,后来不知道丢哪去了,连书名都忘记了。

网友D(点评):
感觉1976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模拟电路基础》非常值得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自举电容,本质是正反馈。因此,这个电路输入阻抗提高是以带宽变窄、电路稳定性变差为代价的。 ...

从波特图上看,好像没你说的那样
加了自举,反而低频有了各尖峰,增益大于1,带宽好像提高了。
图中,有尖峰的是加了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手上就有一本收集这些奇怪巧妙电路的书籍,后来不知道丢哪去了,连书名都忘记了。 ...

确实,这些电路用的少。
上个月,一个的女工的儿子的大学毕业设计,让我给帮忙下,就是一个蓝牙音箱的电路板。音频放大一片pam8403搞定。

网友E:
天书,就不能简单化?

网友F:
这种电路在80、90年代我用得很多,不属于自举,是正反馈增加输入阻抗。因为当时MOSFET还很少很贵很难买到,所以中这种三极管电路来提高输入阻抗。其实用差分输入、负反馈一样可以增加输入阻抗的,比如功放的输入级。

楼主:
这个单管,还要拆的化,往电压并联负反馈上去拆吧?

并联并联反馈,比较适合Y矩阵,Aol的y矩阵和Beta的Y矩阵相加即可。
由于Aol的y12不为0,导致反馈系数beta=y12a+y12f
这也是管子越少,越不好拆。牵一发而动全身

楼主:
计算过程:
Aol部分的Y矩阵计算过程:

楼主:
beta反馈部分的Y矩阵的计算过程:

楼主:
将Aol开环放大部分和beta反馈部分用原理图表达如下:
其中Aol:

转化成Y矩阵:

其中beta反馈部分:

转化成Y矩阵原理图:

楼主:
其中:
由于Aol的Y12不为零。
分析Aol的y12为-1/rbe,beta部分的Y12为-1/R3
如果网友认为R3为正反馈,必然要接受电压跟随器-1/rbe部分为正反馈。这个在jz0095的帖子已有论述,本人不在重复。
经分析网友的观点,以及本人的思考:
1、学院派的知识是要为我认知工程电路服务的。即学习《信号与系统》《高等数学》《电工原理》《模拟电路》等知识,必须要让我看懂黑田彻《晶体管电路设计》或其他电路。也就是ad797所说的理论知识只是一个脚手架。
2、工程电路不必为理论模型的优美负责。工程电路有很多是及其难受的,例如RCC开关电源,还有很多单管电路,如超再生收音机。
结论:这个带自举的电压跟随器不宜再拆分下去,拆分下去搞出稀奇古怪的东西,用节点电压法暴力解决之,当作一个整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