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C++中条件编译#if、#elif、#ifdef等灵活秒用

楼主(2023-05-09):
一、前言

—般情况下,C语言源程序中的每一行代码.都要参加编译。但有时候出于对程序代码优化的考虑,希望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编译。此时就需要在程序中加上条件,让编译器只对满足条件的代码进行编译,将不满足条件的代码舍弃,这就是条件编译。
相关的预编译指令如下:
#define

定义一个预处理宏

#undef

取消宏的定义

#if

编译预处理中的条件命令,相当于C语法中的if语句

#ifdef

判断某个宏是否被定义,若已定义,执行随后的语句

#ifndef

与#ifdef相反,判断某个宏是否未被定义

#elif

若#if,  #ifdef, #ifndef或前面的#elif条件不满足,则执行#elif之后的语句,相当于C语法中的else-if

与#if,  #ifdef, #ifndef对应,若这些条件不满足,则执行#else之后的语句,相当于C语法中的else

endif

#if, #ifdef, #ifndef这些条件命令的结束标志

defined

与#if,  #elif配合使用,判断某个宏是否被定义

二、条件编译功能
预处理程序提供了条件编译的功能。条件编译允许只编译源文件中满足条件的程序段,使生成的目标程序较短,从而减少了内存的开销,并提高程序的效率,可以按不同的条件去编译不同的程序部分,因而产生不同的目标代码文件,提高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和灵活性。
三、应用举例

#undef

可以取消宏定义,与#define对应。

#define

#define命令定义一个宏,按照是否带参数通常分为对象宏、函数宏两种。
对象宏

不带参数的宏被称为"对象宏(objectlike macro)"。对象宏多用于定义常量、通用标识。例如:

// 常量定义#define MAX_LENGTH 100// 通用标识,日志输出宏#define SLog printf// 预编译宏#define _DEBUG

函数宏

带参数的宏。利用宏可以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子程序的调用需要压栈出栈,这一过程如果过于频繁会耗费掉大量的CPU运算资源。所以,一些代码量小但运行频繁的代码,如果采用带参数宏来实现,会提高代码的运行效率。
但是,多数c++程序不推荐使用函数宏,调试上有一定难度,可考虑使用c++的inline代替之。例如:

// 最小值函数#define MIN(a,b) ((a)>(b)? (a):(b))// 安全释放内存函数#define SAFE_DELETE(p) {if(NULL!=p){delete p; p = NULL;}}

defined用来测试某个宏是否被定义。defined(name): 若宏被定义,则返回1,否则返回0。可用于在一条判断语句中声明多个判别条件,例如:
#if defined(VAX) && defined(UNIX) && !defined(DEBUG)

#ifdef、#ifndef、#else、#endif

#ifdef用于判断某个宏是否定义,和#ifndef功能正好相反,二者仅支持判断单个宏是否已经定义。
#ifdef ABC// ... codes while definded ABC#elif (VERSION > 2)// ... codes while CODE_VERSION > 2#else// ... remained cases#endif //

#ifndef ABCD_H#define ABCD_H// ... some declaration codes#endif // #ifndef ABCD_H

#if、#elif、#else、#endif

#if可支持同时判断多个宏的存在,与常量表达式配合使用。常用格式如下:
#if 常量表达式1// ... some codes#elif 常量表达式2// ... other codes#elif 常量表达式3// ......#else// ... statement#endif

常量表达式可以是包含宏、算术运算、逻辑运算等等的合法C常量表达式,如果常量表达式为一个未定义的宏,那么它的值被视为0。

四、注意事项1、#if 和 #ifdef 的区别

在判断某个宏是否被定义时,应当避免使用#if。因为该宏的值可能就是被定义为0,而应当使用#ifdef或#ifndef。

看两段段代码,哪段代码会被编译进去,强调下是编译进去,不是执行。

#define XXX 0// 第一段条件编译#ifdef XXX  逻辑1#else  逻辑2#endif

#define XXX 0// 第二段条件编译#if XXX  逻辑1#else  逻辑2#endif

第一段条件编译:逻辑1会被编译进去;
第二段条件编译:逻辑2会被编译进去。

区别:
#if既关心宏是否定义,又关心宏的逻辑的真假;

#ifdef(#if defined())、#ifndef(#if !defined())仅关心宏是否被定义,不关心宏的逻辑真假。

2、#if 0 或 #if 1 注释

当屏蔽掉大块代码时,使用"#if 0"比使用"/**/"要好。因为用"/**/"做大段的注释时,需要防止被注释掉的代码段中有嵌套的"/**/",一旦出现"/**/"嵌套"/**/"的情况,会导致你注释掉的代码区域并不是你想要的区域范围。

1)常见的一种,如有一段不想要的代码,可以直接用"#if 0 ... #endif"形式来注释,效果等同于"/**/"。

#if 0    ...code...#endif

2)选择结构的条件编译。如果常量为真【非0,随便什么数字,只要不是0】,就执行程序段1,否则执行程序段2。

#if constant    ...code 1...#else    ...code 2...#endif

3)嵌套情况。如果常量a为真【非0,随便什么数字,只要不是0】,就执行程序段1。当常量a为0且常量b为真时,执行程序段2;当常量a为0且常量b为0时,执行程序段3。

#if constant a    ...code1...#else        #if constant b          ...code 2...        #else          ...code 3...      #endif#endif

五、总结

有些程序在调试、兼容性、平台移植等情况下,可能想要通过简单地设置一些参数就生成一个不同的软件。这当然可以通过变量设置,把所有可能用到的代码都写进去,在初始化时配置。

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只用到一部分代码,就没必要把所有的代码都写进去,就可以用条件编译。条件编译是为了让程序在各种不同的软硬件环境下都以运行,提高其可移植性。

网友A:
感谢分享,敲代码必须学好计算机语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