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损坏问题

楼主(2023-05-09):
以下为设备内的485接口电路,设备为24V供电,485非隔离,客户现场出现两台芯片A和B短路,单片机3.3V和GND短路的情况,请教各路大神这个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初步判断是外部接口的共模电压太高引起的, 但是一直没法复现。

由于空间限制没法做隔离,在A和B上串联自恢复保险可否解决该问题

AB之间120欧电阻呢??

网友A:
串自复保险没用。两台设备在一个机柜里?只要不在一个机柜里,想办法加隔离吧,其它什么保护都不如隔离,不隔离就是无底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

网友B:
电源隔离+信号隔离,有时很有必要

网友C:
U7的A、B端再加个TVS管SM712,然后485-A、485-B串联100R电阻。只要RS485能够正常通信,串联电阻越大保护效果越好。

这个确实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自复保险没用。两台设备在一个机柜里?只要不在一个机柜里,想办法加隔离吧,其它什么保护都不如隔离,不 ...

那种小型光电传感器,没有空间加隔离怎么搞,我现在想复现同样的问题,复现不了了

网友D:
可以用集成的隔离模块,就是贵点

网友E:
至于单片机短路,可以参考这个。
一事无成就是我| [初级工程师] | 2023-5-9 21:22 | 只看该作者
不是3.3V还是5V的问题,是有高频高压脉冲串入串口,通过IO口寄生二极管串入单片机电源,表现就是单片机VCC直通GND,串口IO不是直通单片机VCC就是直通GND。当年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解决,不过我用的是24V,寄生电容串入的。这个电路用8位机一点问题没有,用在ARM上要改电路。至少有个单端悬浮。

网友F:
加TVS和保险丝,A,B对地各加一个,AB之间再加一个,AB上各串一个10mA保险丝,有可能是A或者B过压了

@xmar :那就用100的
最小见过100mA的保险丝。有10mA的保险丝么?

网友G:
我经验是A/B各串联电阻51 OHM ,不用TVS, 用二极管11N4148电桥。

网友H:
差分电压怎样限位啊,少了差分TVS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经验是A/B各串联电阻51 OHM ,不用TVS, 用二极管11N4148电桥。

电桥怎么加的

网友J:
TVS选型不当。3.3V上再加个3.3V的TVS,
RX,TX上串个100R的电阻

网友G:
类似图纸中用法

明白了,谢谢高工

网友K:
上边的网友水平不错!

网友K:
电阻串联在A,B端比较好吧。

网友L:
总线上串20欧姆电阻,同时连接所有节点的地,另用肖特基二极管将总线对电源和地钳位。

网友L:
关于485方面的问题,不妨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翻看老帖,十几二十年前,关于485方面的林林总总,大多都有涉及。

网友M:
485端口主要从过压和过流两个方面去加保护措施,过压可以使用TVS、MOV、ESD等,共模和差模均需加保护器件。过流可以使用P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