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其它] DIY - AT32F437核心板

楼主(2023-05-10):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ic小喇叭
参考官网的资源,DIY设计了一个AT32F437核心板。
官网资源地址:https://www.arterychip.com/en/product/AT32F437.jsp#Resource

一、AT32F437芯片简介

超高性能——AT32F437系列,搭载ARM ®  Cortex ® -M4内核,为世界带来了高达288 MHz的运算速度。内置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内存保护单元(MPU),具有丰富的外设和灵活的时钟控制机制,适用于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它最大支持4032 KB Flash和512 KB SRAM,在性能上远超同类产品。

此外,AT32F437系列还提供了Security Library。这个库是在主存中一个由代码保护的定义区域,这样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可以安心地在里面编写核心算法,也可以为下游客户提供二次开发的空间。同时,AT32F437 系列包含 2 个 OTG 控制器(设备模式下无 Xtal)、2 个用于外部 SPI 闪存或 SPI RAM 扩展的 QSPI、8 个 UART、2 个 CAN、4 个 SPI/I²S(2 个全双工)、3 个高速ADC 引擎(5.33 Msps)、8~14 位数字视频并行接口(DVP)、用于扩展 SDRAM、SRAM 和 PSRAM 的 XMC,以及用于物联网应用的 IEEE-802.3 10/100Mbps 以太网端口控制器,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同时降低成本。AT32F437 器件可在 -40 至 105 ℃ 的温度范围内表现良好。它还通过其强大的片上资源分配、更高的集成度和成本效益,提供多种芯片供选择,以应对多样化的内存需求。凭借其出色的性能,AT32F437系列无疑将成为工业自动化、电机控制、物联网和消费电子等需要更高计算和更大内存应用的最佳合作伙伴。

AT32F437芯片系列封装表

这次设计使用了AT32F437ZMT7芯片

二、设计的电路
2.1、设计的电路图

2.2、PCB图

2.3、实物

三、测试
使用官网的例程,测试下SDRAM读写测试,串口打印结果
3.1、BSP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chip.com/download/BSP/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1.2.zip
3.2、编辑例程
在SDRAM例程中,添加打印函数。
main.c
#include "at32f435_437.h"
#include "at32f435_437_clock.h"
#include "at_surf_f437_board_delay.h"
#include "at_surf_f437_board_sdram.h"
#include "at_surf_f437_board_lcd.h"
#include "at_surf_f437_board_usart.h"

#define BUF_SIZE                         4096
uint16_t write_buf[BUF_SIZE];
uint16_t read_buf[BUF_SIZ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mpare whether the valus of buffer 1 and buffer 2 are equal.
  * @param  buffer1: buffer 1 address.
            buffer2: buffer 2 address.
  * @retval the result of compare.
  */
error_status buffer_compare(uint8_t* buffer1, uint8_t* buffer2,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for(i = 0; i < len; i++)
  {
    if(buffer1[i] != buffer2[i])
    {
      return ERROR;
    }
  }

  return SUCCESS;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

  /* initial system clock */
  system_clock_config();

  /* initial the nvic priority group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initialize delay */
  delay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initialize 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initialize sdram */
  sdram_init();

  /* display information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SDRAM Test");
        printf("SDRAM Test\r\n");

  /* initialize write buffer */
  for(i = 0; i < BUF_SIZE; i++)
  {
    write_buf[i] = i;
  }

  /* write data to sdram */
  sdram_data_write(0, write_buf, BUF_SIZE);

  /* read data from sdram */
  sdram_data_read(0, read_buf, BUF_SIZE);

  /* compare data */
  if(buffer_compare((uint8_t *)write_buf, (uint8_t *)read_buf, BUF_SIZE * 2) == SUCCESS)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sdram write/read ok");
                printf("sdram write/read ok\r\n");
  }
  else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sdram write/read error");
                printf("sdram write/read error\r\n");
  }

  while(1)
  {

  }
}

3.3 、编译

四、程序运行
4.1、连接下载器

4.2、串口输出

SDRAM测试结果读写正常 。

五、附件

PDF电路图:

感谢分享,MARK一下,学习了

网友A:
大佬又出佳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又出佳作了。

看到这个芯片了,做个板子测试测试!

网友B:
怎么看着是多层板呢

网友C:
为什么我自己画的核心板下载不了程序呢  原理上 也没问题啊

网友D:
板子很小巧啊 相对应的密度真的比较大 是双层板吗

网友E:
一个核心板是不是只要 有一个主控芯片以及相应的晶振以及电源芯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F:
288MHz是一个正常的运算速度还是超频运算呢

网友G:
这个核心板带板载的调试电路部分吗  就是不需要接仿真器了

网友H:
非常不错的核心板  它的纯硬件成本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I:
搞个黑色PCB才帅气

网友J:
不错呀,最小系统板。

网友K(2023-06-09):
SDRAM是预计用来干什么的呢

网友L:
核心板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