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crochip studio 开发C21J18A,printf发不出%f数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5-10):
float test = 3.141592;
printf("ref = %d",test);

串口工具上发出的是:
[09:53:24.356]收←◆ref =

printf发不出%f数据,怎么解决?

网友A:

抄个函数,把float类型转换为string? _(:Ⅰ」∠)_ 我猜

网友B:
printf("ref = %d",test);  ????   printf("ref = %f",test);

网友C:
printf太古老了,建议用新的Harmony3 SDK库的Console Debug System,比printf多了异步发送和打印等级控制,还能做命令行的输入。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core_apps_sam_c20_c21/tree/master/apps/system/console_debug/sys_console_debug_uart_read_write